模块可以一发多收,多发一收吗,怎么配置呢?

楼主(2020-10-29):
    模块可以一发多收,多发一收吗,怎么配置呢?

网友:
    模块可以一发多收,可以用默认的配置

网友:
    只要保证网络ID,模块ID,还有频道一致才可以相互通信,多发一收不能同时进行,会有同频干扰,

网友:
    可以以查询或者轮寻的方式进行多发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