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蓝牙模块在使用的时候接上去为什么会乱码?

楼主(2020-10-29):
串口蓝牙模块在使用的时候接上去为什么会乱码?

网友:
    注意TTL、RS232、RS485这几种电平形式是不同的,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
    因为计算机是RS232电平;另外在硬件设计中有干扰也可能会导致通讯不正常。

网友:
    需要用232芯片或者485芯片转发,如果将TTL电平直接接到计算机上,肯定会出现乱码

网友:
    如果将TTL电平直接接到计算机上,肯定会出现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