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将示波器信号完整数据导入Matlab进行分析?

楼主(2020-10-29):
    如何将示波器信号完整数据导入Matlab进行分析?

网友:
    先要学习如何完整导出示波器的信号数据。示波器可将模拟通道或数学通道波形保存到本地或者U盘,文件类型可选择WAV、CSV或BIN。

网友:
    打开Matlab,选择导入数据,选中包含完整数据的csv文件,可以看到在Matlab里导入的是28M的完整数据。将选中的时间和数值数据导入到Matlab工作区,就可以进行各种科学数据分析与计算。

网友:
    根据工作区的变量(即时间和数值数据)生成波形图对数据进行复杂的科学运算,还有利用Simulink对信号进行FFT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