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示波器探头接地的正确方法介绍

楼主(2020-10-29):
    本文主要介绍示波器探头不同接地方式对测量信号的影响,好的接地能使测量更加准确。

    探头与示波器组成具有一定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的测试设备,被测量信号等效为具有一定内阻与工作负载的源。理论测量的等效模型如下图所示:

    而实际测量时使用的鳄鱼夹测量的等效模型如下图所示:

    由于地线是一根导线,因此它有一定数量的分布式电感,线越长电感则越大。常规的测量方法就会由鳄鱼线引入分布电感,这一电感将与探头电容相互影响,在LG和CP值确定的某个频点上形成谐振,导致减幅振荡现象的产生。

谐振点在频域及时域的影响不同,长地线测量对应的时域响应,其特征和常规(鳄鱼线)测量的波形相似。探头地线在电路中增加了分布电感,地线越长,电感越大,与探头的电容形成谐振频点,会在快沿脉冲上产生明显过冲减幅振荡。因此测量高频信号时,探头接地线越短越好。示波器接地线一般有两种:鳄鱼夹和接地弹簧。使用鳄鱼夹时,一定要让接地环路面积最小。

网友:
    探头与示波器组成具有一定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的测试设备

网友:
    很好的文章,给个referenc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