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de45的问题

楼主(2020-10-29):
dy_dt(1,1) = 1/m*((M_mot*i_gang/r_dyn)-(0.5*c_w*A*rho_l*y(1)^2)-F_r-(m*g*sind(alpha)));  % DGL
   dx  dy_dt(2,1) = y(1);

end
dy_dt(1,1)  括号里面什么意思啊(2,1)和(1,1)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dy_dt 是个矩阵

    dy_dt(1,1) 是 dy_dt 第一行第一列
    dy_dt(2,1) 是 dy_dt 第二行第一列

网友:
    这里面的dy_dt是一个列向量,dy_dt(2,1)= ... 是对这个列向量的第二行第一列(也就是第二个元素)进行赋值,同样dy_dt(1,1)=...也是对dy_dt的第一行第一列(也就是第一个元素)进行赋值
    这个基本的矩阵的引索问题。这是使用matlab的基础知识都会涉及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