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置的原点有什么作用?是为了生产制造做的吗?

楼主(2020-10-29):
    PCB设置的原点有什么作用?是为了生产制造做的吗?

网友:
    设置的原点,主要为了方便设计和生产

网友:
    一般都需要取一个位置为参考位置放置焊盘,此时,原点可以当作一个参考位置。

网友:
    在PCB设计时,可以将原点当作一个参考位置,可以抓取原点进行器件的摆布,如果做封装时原点位置设置好,有利于PCB的设计,如果做封装的时候没注意原点位置,比如将原点位置设置得离焊盘很远,在做PCB设计抓取器件时非常不方便。

网友:
    在贴片时,负责贴片的工程师先需要根据器件的坐标文件,编辑好一个抓取器件的程序,贴片机器根据此程序抓取器件进行贴片。特别是对于外形比较规整的贴片器件,一般需要将其原点位置设置在器件中心,因为贴片机器贴片识别的就是其器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