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高密度互联板(HDI)的PCB基本架构

楼主(2020-10-29):
    PCB工程师刚接触多层PCB的时候,涉及到普通多层和HDI的pcb板,现在用立体图形展示各种叠层结构的PCB图内部架构。这样是不是简单明了?
    高密度互联板(HDI)的核心,在过孔
    多层PCB的线路加工,和单层双层没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在过孔的工艺上。
线路都是蚀刻出来的,过孔都是钻孔再镀铜出来的,这些做硬件开发的大家都懂,就不赘述了。
    多层电路板,通常有通孔板、一阶板、二阶板、二阶叠孔板这几种。更高阶的如三阶板、任意层互联板平时用的非常少,价格贼贵,先不多讨论。
一般情况下,8位单片机产品用2层通孔板;32位单片机级别的智能硬件,使用4层-6层通孔板;LinuxAndroid级别的智能硬件,使用6层通孔至8层一阶HDI板;
    智能手机这样的紧凑产品,一般用8层一阶到10层2阶电路板。
    我们最常见的通孔
只有一种过孔,从第一层打到最后一层。不管是外部的线路还是内部的线路,孔都是打穿的。叫做通孔板。
    通孔板和层数没关系,平时大家用的2层的都是通孔板,而很多交换机和军工电路板,做20层,还是通孔的。
用钻头把电路板钻穿,然后在孔里镀铜,形成通路。
    这里要注意,通孔内径通常有0.2mm、0.25mm和0.3mm,但一般0.2mm的要比0.3mm的贵不少。因钻头太细容易断,钻的也慢一些。多耗费的时间和钻头的费用,就体现在电路板价格上升上了。
    下面高密度板(HDI板)的激光孔
    这张是一个6层2阶错孔HDI板。平时大家用6层2阶的少,大多是8层2阶起。这里更多层数,跟6层是一样的道理
    所谓2阶,就是有2层激光孔。
    所谓错孔,就是两层激光孔是错开的。
    为什么要错开呢?因为镀铜镀不满,孔里面是空的,所以不能直接在上面再打孔,要错开一定的距离,再打上一层的空。
6层二阶=4层1阶外面再加2层。
    8层二阶=6层1阶外面再加2层。
    叠孔板,工艺复杂价格更高
    错孔板的两层激光孔重叠在一起,线路会更紧凑。
需要把内层激光孔电镀填平,然后在做外层激光孔。价格比错孔更贵一些。
超贵的任意层互联板,多层激光叠孔
    就是每一层都是激光孔,每一层都可以连接在一起。想怎么走线就怎么走线,想怎么打孔就怎么打孔。
    Layout工程师想想就觉得爽!再也不怕画不出来了!
    采购想想就想哭,比普通的通孔板贵10倍以上!
所以,也就只有iPhone这样的产品舍得用了。其他手机品牌,没听说谁用过任意层互联板。
    最后放张图,再仔细对比一下吧。
    请注意观察孔的大小,以及孔的焊盘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

网友:
    通常有通孔板、一阶板、二阶板、二阶叠孔板这几种。

网友(2020-12-21):
    5G手机现在很多都是anylay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