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知识 CPU为什么是方的?

楼主(2020-10-29):
    对硬件有所了解的朋友们几乎都会知道,CPU的外形约是一块正方形的金属厚片。

    当然也有长方形的版本。上表面平整光滑,下表面则有着金属触点或针脚。虽然我们默认CPU的形状为矩形,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想过CPU为什么不做成圆形呢?
    你看到的CPU不是真的CPU
    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要先向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能用眼睛看到的,用手摸到的这一小坨金属片,并不是CPU这一硬件的本体,而是它的封装。

    CPU的本体芯片被牢固安装在封装的中心。称不上巧合的是CPU芯片的形状同样为矩形,所以我们就先来讲一讲真正的CPU芯片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吧。

    CPU的本体实际上是最中间的小小薄片
    从制造说起
    可能很人都知道,CPU芯片是由“沙子”制成的,“沙子”的成分是二氧化硅,我们从中提取硅元素制成一个又粗又长的单晶硅棒,然后切割成一片一片的薄薄的圆形硅片,也就是我们更加熟知的“晶圆”。

    直到这里晶圆还是圆形的,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接下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处理,包括离子注入、电镀、光刻等等,这片晶圆上就出现了许多块小小的CPU雏形。
    然后对晶圆进行分割,把一块块的CPU芯片分离开来,并从中剔除掉不合格的部分,剩下的就是合格的CPU芯片了。

    再把CPU芯片放在一片PCB板上,上面盖上一片铝盖,中间用钎焊或硅脂连接起来,我们能见到的CPU就做好了。
    CPU为何是方的?
    CPU的生产过程和它为什么是方的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实际上我们知道了,CPU小方块是从一张巨大的圆形大饼上切下来的。那么为了降低成本,肯定是把这张大饼切的份数越多越好。

    如果从一个平面上切下许多圆形区域,那么圆和圆之间剩下的缝隙则完全被浪费掉了,而切成许多小的正方形就可以完全没有缝隙,只在晶圆的边缘处留下少许浪费的区域。

    最密集的圆形还是会浪费大量面积

    同时还要考虑到切割难度的问题,直线切割当然比曲线切割要简单很多倍。这种情况下工艺更加简单,也能一定程度上提高CPU的良品率。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CPU是方形的,只是单纯因为方形更易切割且利用率更高,最不浪费。

网友:
    CPU的本体芯片被牢固安装在封装的中心

网友:
    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也有长方形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