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红圈圈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10-29):
如图,这些红圈圈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的线还没有连完,别着急哈

网友:
    先把线连一连,之后再检查连接性

网友:
    连接性问题

网友:
    跑一遍ERC,看报告显示是什么错误就直接到了。
    你还没把线连好,应该是连接性出错,不想看见就清除,连好线再跑以便ERC

网友:
    应该是检查错误,跟外框有冲突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