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中存储多个数据

楼主(2020-10-29):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在simulink中存储多个数据(数据不存储到工作区),并将存储的N个值求平均值,之后将开始存储的N/2个值清除掉,再存储到N个,求助大神

网友:
用MATLAB实现?

网友:
1、数据不存到工作区,那是要存到文件?
2、数据存储下来后,再后处理不就非常简单么?

网友:
用matlab function吧,这个比较灵活
用persistent定义静态变量数组
然后用m语言来完成你想要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