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仿真IRdrop,明明pass了,但是仿真结果显示fail

楼主(2020-10-29):
仿真下来,明明是pass了,却报fail,这是何原因?就连阿杜老师视频课程里,也是这样的,下图就是阿杜老师的视频课的截图。

网友:
哈哈哈,阿杜老师火了

楼主:
别只看热闹,解答一下问题噻

网友A:
    看来楼主数学没学好,按截图中的数据来算,1.5*0.95=1.425V,Actaul Voltage小于1.425V就是Fail了

楼主:
    , 我没算。。。那后面那个margin,是软件算错了吗?

网友:
    margin前有负号.....

网友:
    margin是负的,就是你差的百分比

楼主(2020-12-30):
    这个问题依旧困扰着我。
    0.85*0.98=0.833,我这明明pass了,为啥报fai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数学没学好,按截图中的数据来算,1.5*0.95=1.425V,Actaul Voltage小于1.425V就是Fail了

    这个问题依旧困扰着我。
0.85*0.98=0.833,我这明明pass了,为啥报fail呢?

楼主:
    即使把tolerance改成5%,仿真结果一样的,actual voltage值没变,依然报fail.....

网友(2022-06-30):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依旧困扰着我。。
0.85*0.98=0.833,我这明明pass了,为啥报fail呢 ...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