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Out线的绘制

楼主(2020-10-29):
在AD19中 Keep-Out线的绘制怎么和我以前用的版本不一样?应该怎么绘制?6 r% Y" [7 u) U! Y4 l

网友:
    打一顿就好了

网友:
    请问你是指AD高版本绘制的Keepout线,导Gerber时不显示是吗?

网友:
    切换到Keep-Out层,P+K+T画直线,画其他P+K,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