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低电平复位

楼主(2020-10-29):
想问下RC低电平复位,是在充电前发生复位还是在在充满电后发生复位动作?

网友:
    RC低电平复位,是指刚开始充电时是低电平,电容充满电后,电容上的电压接近VCC了。

网友:
    以单片机为例
    RESET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104电容。
上电之初,由于电容的存在,电压=GND,这时候,由于RESET引脚低电平,因此单片机就处于复位状态。随着充电,电容电压慢慢上升,直到超过RESET门限电压,单片机遂退出复位状态,单片机进入硬件复位后的第一个运行周期

网友:
    你的RC是怎么接的。如果是电容一段接地,一端接复位引脚,则电容是充电时复位。因为充完电之后就变成开路,就是高电平了,此时无法复位。

网友:
    复位是发生在你的复位电平满足一定时序周期后才发生的,控制好RC参数,确保有足够的充电时间以维持相应的电平才能确保系统正常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