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有多个AD转换芯片的情况下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0-10-29):
AD转换芯片下面要做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单点连接,但如果板上有多个AD转换芯片的情况下怎么处理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把几个ADC尽量放在一起,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连接处理

网友:
    多个应该方法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