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过孔大小的设置有特殊的要求吗?

楼主(2020-10-29):
    PCB设计中,过孔大小的设置有特殊的要求吗?8 Y4 T1 ?" J/ Q0 ?

网友:
    感觉板子上的过孔保持一致比较好看吧,最多不要超过三种

网友:
    板厂制作工艺,通流大小,统一美观

网友:
    没人回复吗?

网友:
    过孔的大小需要根据板子的大小和密集程度来确定,一般可以电源用10/20,其余信号用8/16的过孔。

网友:
    根据要过的电流大小决定,常温下12mil/20mil的埋孔(孔壁厚13um)最低通流大约是300mA,4mil/12mil(孔壁厚10um)的盲孔为250mA.每层的过孔通流要依据铜厚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