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基板SUB和PCB

楼主(2020-10-29):
封装基板SUB和PCB 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基板尺寸小, 线路可以做的更小,需要塑封,器件高度受模具限制; l, E$ g& k# g" I
    PCB 一般不要塑封,尺寸比较大

网友:
    HDI的进阶,更细的线,更小的焊盘。

网友(2023-02-24):
    基板尺寸小, 线路可以做的更小,需要塑封,器件高度受模具限制 PCB 一般不要塑封,尺寸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