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炉后发生偏移,炉前正常,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29):
LED炉后发生偏移,炉前正常,这个是什么原因,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先考虑的方向是
1、焊盘的问题
2、中间锡量过多,导致元器件浮起

网友:
可以先把中间焊盘用封网纸封掉再印刷贴片看有没有偏移。
如果偏移再从钢网开口上下功夫。这样的情况焊盘与锡膏量有很大关系。

网友:
1、感觉中间焊盘锡膏量过多;适当减少;
2、两端的焊盘是都接铜皮相同?如果不相同,吸热不一样,造成一端锡膏凝固,另一端未凝固
3、可以在进回流炉前手工压一压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