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怎么拆卸贴片加工的BGA ?

楼主(2020-10-29):
    SMT怎么拆卸贴片加工的BGA ?

网友:
    在进行BGA拆卸之前一定要做好PCBA上别的元器件的保护工作。可在邻近的IC上放入浸水的棉团,这是因为很多塑料功放、软封装的字库的耐高温能力较差,吹焊时温度如果过高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些元器件的损坏

网友:
    在待拆卸IC上面放入适量的助焊剂,并尽量吹入IC底部,这样能够使芯片下的焊点均匀熔化。

网友:
    BGA芯片取下后,芯片的焊盘上和机板上都有余锡,此时,在PCBA板上加足量的助焊膏,用电烙铁将板上多余的焊锡去掉,并且可适当上锡使线路板的每个焊脚都光滑圆润,然后再用天那水将芯片和机板上的助焊剂洗干净,注意不要刮掉焊盘上面的绿漆或使焊盘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