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为什么出现立碑现象?

楼主(2020-10-29):
    SMT贴片加工为什么出现立碑现象?

网友:
    贴装精度不够
一般在SMT贴片时如果产生组件偏移,在回流焊时由于焊膏熔化产生表面张力,拉动组件进行自动定位,即自对位,但如果偏移严重,拉动反而会使组件竖起,产生立碑现象。

网友:
    焊盘尺寸设计不合理
如果片式元器件与焊盘不对称,则会引起漏印的焊膏量不一致,小焊盘对温度响应快,焊盘上的焊膏易熔化,大焊盘则相反,因此,当小焊盘上的焊膏熔化后,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将组件拉直竖起,产生立碑现象。

网友:
    如果预热不充分的话,组件两端焊膏不能同时熔化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从而导致组件两个焊端的表面张力不平衡,产生立碑现象。

网友:
    焊膏涂敷过厚 焊膏过厚时,两个焊盘上的焊膏不是同时熔化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从而导致组件两个焊端表面张力不平衡,产生立碑现象。 解决方法是:选用厚度较薄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