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维修故障分析经验

楼主(2020-10-29):
 电路板维修
    电路板维修又叫芯片维修技术,是一种在无图纸状态下,完成电路板线路检测、元器件检测、故障判断、维修的专业技术。电路板维修广义上适用于任何设备板卡,目前收到技术、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电路板维修主要指的是先进产品芯片级维修,包括:触摸屏维修、仪器仪表维修、伺服器维修、工控机维修、三坐标测量仪维修、注塑机电路板维修、绣花机电路板维修、cpu板卡维修、工控产品等。
    基本信息
    电路板维修又叫芯片维修技术,是一种在无图纸状态下,完成电路板线路检测、元器件检测、故障判断、维修的专业技术。电路板维修广义上适用于任何设备板卡,目前收到技术、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电路板维修主要指的是先进产品芯片级维修,包括:触摸屏维修、仪器仪表维修、伺服器维修、工控机维修、三坐标测量仪维修、注塑机电路板维修、绣花机电路板维修、cpu板卡维修、工控产品等。其中,深圳市元发工控维修有限公司倡导的工控无图无损维修技术,是目前业内公认的较为科学的技术指标。
维修步骤
    每一个电路板维修工程师都有各自不同的判断方法、维修思路。但是在维修步骤方面都可以归纳为一下六个步骤。故障了解板卡维修,先了解故障情况,将故障判断定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才有利于维修工作,因此了解电路板的故障情况对于着手维修非常重要。
    折叠板卡观察
    板卡观察也就是初步研究,目的是了解板卡有哪些输入输出接口,板卡实现的功能有哪些,板卡各个控制部位的分布等信息。
折叠线路测试
完成了故障了解、板卡观察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对板卡进行初步的检测工作,线路检测不一定能够找出板卡的故障点,但是经验丰富的电路板维修人员可以通过检测排除大范围的故障,为接下来的维修铺路。
折叠元器件检测
    元器件的检查,大多数都需要通过烙铁将元器件从电路板上面去下,再从过专业设备检测,这个的过程会对电路板的外部完整性造成破坏,因此一般情况下维修人员不会随意拆取元器件。
    折叠故障维修
通过线路测试、元器件检测等工作,对找出的故障进行处理,包括线路修复、元器件更换、改造等工作。

完成维修工作的板卡需要再次进行线路测试,确定没有故障以后,即可上机测试。维修工具
    电路板维修的工具包括通用工具和专业工具,通用工具包括万用表、显波仪、烙铁、热风枪、BGA焊台、线路板检测仪等工具。而专业工具则以汇能电路板维修测试仪为主。
    电路板维修主要应用仪器:主要有数字集成电路测试仪、模拟集成电路测试仪,这两个仪器主要用来检测电路板中数字集成电路及模拟集成电路的好坏。还有电容表:用来检测电路板上电容器的质量好坏;短路跟踪仪:用来维修电路板中出现短路故障的故障原因判断与定位。

网友:
    每一个电路板维修工程师都有各自不同的判断方法、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