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 e-t电热协通仿真,总是报pad错误

楼主(2020-10-29):
powerDC e-t电热协通仿真,总是报pad错,如下图,然而我在set up plating thickness把所有的via,pad全设置了material为铜,还是报错,哪位大牛指导一下啊,谢谢。

网友:
这个焊盘有问题?

楼主:
总是报错,我就把所有的pad全设置成了铜。继续报错,问题是我文件里木有这个PAD了都,报错这个pad根本不存在

网友:
    认真检查一下SMD31_5这个焊盘吧,或者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多谢版主,我的文件里没找到这个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