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sigrity

楼主(2020-10-29):
在power si 设置平面,单击菜单栏【Tools】【options】→【Translator options…】
    在弹出对话框中把Translate MIXED Layer to项选择为Plane ,为什么要选择plane,选signal不可以吗?

网友:
    你 的名字起的好个性啊

网友:
    这个选项要看实际情况,如果MIXED Layer上的铺铜较多,而且会影响相邻层的阻抗,那就要设置成Plane,以便将此层作为参考层

网友:
    有安装文件吗?

网友:
    如果都是铜就设plane,如果是混合的走线层,设signal or pl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