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通孔焊盘flash

楼主(2020-10-29):
    求助,各位大神,cadence中,我做一个方形通孔,怎么做负片用的flash花焊盘,求助,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
    做成圆形的吧

网友A:
    方形的花盘没见过,是四角挖小方块吗?

网友B:
    在焊盘设计的时候加shape,这个可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形的花盘没见过,是四角挖小方块吗?

    对的,但是不知道按照什么规则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焊盘设计的时候加shape,这个可能行

具体怎么加shap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