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S01-3漆 出现气泡

楼主(2020-10-29):
有没有遇到过下面这种情况?如何才能解决这种气泡?喷的TS01-3漆  求解答?

网友:
    1 三防漆可能没有搅拌均匀,或者搅拌后没有静置待三防漆气泡消失。
2 刷或者喷三防漆不均匀,未关注到这个角落。
    3 三防前未烘烤板子,三防后烘烤导致有水汽蒸发。或者三防后直接烘烤没有静置使三防漆中的溶剂挥发,导致烘烤后有小气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