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如何设置标题栏?

楼主(2020-10-29):
在AD中如何设置标题栏?

网友:
你想设置什么

网友:
表达的不清楚没办法回复啊

网友:
    你是说在原理图右下角设置那个标题栏吗?快捷键DO,然后在最上面哪一行选择参数列表,里面对应的数据就是右下角的标题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