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两个焊盘之间布了线,但两个焊盘间仍然有飞线

楼主(2020-10-29):
两个引脚间只有一个网络连接,在PCB中已经将两个焊盘连了起来,但是两个焊盘中间仍然有飞线,其他的焊盘在连了线之后没有飞线,就这两个例外,这可能是哪儿的问题呀?

网友A:
    软件bug,网络检查没有broke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bug,网络检查没有broken即可。

原来如此,谢谢啦

网友:
    到软件网络浏览器和显示控制中设罝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