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看下MIC电路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0-10-30):
各位大佬帮看看MIC电路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已经量产过,发现有的机器监听不到声音,连电流声都没有,重启机器就可以,不知道是不是MIC设计的电路有问题?MIC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已经确认过

L4 電感去掉看看!

网友A:
如果是硅MIC就不对,硅MIC有一个pin专门输出信号的。你这图示模拟MIC吗?

网友B:
在设备无法监听到声音的时候量MICIN信号的波形啊,先分析是信号没有送进处理器还是处理器工作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硅MIC就不对,硅MIC有一个pin专门输出信号的。你这图示模拟MIC吗?

是模拟M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无法监听到声音的时候量MICIN信号的波形啊,先分析是信号没有送进处理器还是处理器工作异常

感谢,MICIN应该是有波形的,我再验证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MICIN应该是有波形的,我再验证下

再加个隔直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个隔直电容就可以了

后面有加,如图,再请教下,MICIN的波形理论上是怎么样的?我测试的怎么一会有,一会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有加,如图,再请教下,MICIN的波形理论上是怎么样的?我测试的怎么一会有,一会没有?

对着话筒说话,是很多少的波叠加成一个大波,大波上能看到很多小波,声道就是那个大波的主要图形,

网友:
供电电路上怎么串联那么多K级别的电阻,一般都是一个2.2K 即可

网友:
电路没问题

网友D:
  • 麥克風的輸出很小,如果後面不是接麥克風專用的音頻輸入,前面可能需要加一級 Microphone PreAmplifier 先放大一次。
  • 有些  Codec 裏面 Microphone PreAmplifier 的 Gain 值,是可以透過寄存器調整的。

建議把麥克規格書及後面完整的電路都貼出來,這樣大家才好幫你找問題。

网友:
可以量下唛供电电压是不是唛规格推荐的工作条件,若供电电压偏低,也有可能时有时无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硅MIC就不对,硅MIC有一个pin专门输出信号的。你这图示模拟MIC吗?

R54 建议取值 470R。

楼主:
引用 网友D:
  • 麥克風的輸出很小,如果後面不是接麥克風專用的音頻輸入,前面可能需要加一級 Microphone PreAmplifie ...
  •
    感谢版主,这个问题感觉像是软件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由硬件引起的,后面的电路是这样的,MIC的偏执电阻是大了些,后面改小了

网友:
想是个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