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只有背光亮,请大神出手,跪求

楼主(2020-10-30):
单片机+1602加电位器,调节,和原来一样只有背光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DB=dat;
CD_RS=1;//数据寄存器
CD_RW=0;//写入数据
  LCD_E=1;
CD_E=0;
  delay_lcd(1);//等待程序执行完毕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lcd(200);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7
delay_lcd(200);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7
delay_lcd(200);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7
delay_lcd(200);
LCD_write_command(0x0F);//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_lcd(200);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_lcd(200);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屏显示
delay_lcd(200);

//光标定位
void gotoxy(uchar x,uchar y)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
//显示一个字符串
void LCD_display(uchar *dat)
{
        while(*dat!='\0')

                LCD_write_data(*dat);
                dat++;

}
//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display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gotoxy(x,y);
        LCD_display(dat);
}

网友A:
先确定你的屏没问题,

网友B:
    你看看硬件的线连对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硬件的线连对着吗

    是的,看看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你的屏没问题,

    屏是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是新的。

新屏也要测试,以前公司买的液晶,有时个别是坏的

网友:
    按厂家规定连线,厂家演示程序不要做任何修改。在真实满足厂家要求条件下,屏应该能工作。许多情况是因为实际变更了厂家规定的要求导致问题。之后在熟悉屏的软硬件的基础上再逐渐更改,增加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