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SAL套接字抽象层?

楼主(2020-10-30):
    什么叫SAL套接字抽象层?

网友:
    SAL,即Socketabstraction layer的缩写,意为套接字抽象层,处于网络硬件层与应用层之间。 其前身是RT-Thread 的 DFS_NET 组件,由于其对lwIP 有一定的依赖,存在局限性,RT-Thread对其进行了近乎重构的再造。

网友:
    正是因为有了 SAL 框 架,新的协议栈,只需要与其对接完毕,上层应用即可放心使用,以前的代码照样也可以被拿来重用

网友:
    SAL 实现层:该层位于 SAL 的底部,针对不同的模块、芯片或协议栈,完成与 SAL 框架的对接实现。接入完成后,应用层几乎不需要关心真正的网络接入方式,降低了应用层与底层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