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作用

楼主(2020-10-30):
下面两个图中的电容C1分别是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电容降低了电路响应速度. 负载变化导致的稳定性下降. 不一定是好的效果

网友:
对与图二,上电缓慢启动电路,上电瞬间C1相当于短路,B极电压约等于E极电压PNP不导通,此时电源经3欧姆电阻给电容C2充电,限制开机浪涌电流,随后电源对C1充电,电容上电压慢慢上升,PNP三极管导通,短路3欧姆电阻

网友:
图一就是为了防止T2一上电就导通吧。

网友:
    软启动有没有

网友(2025-05-30):
    1、PNP型三极管,Veb>Vth时导通,因此Ve接电源正极,Vb接地
    2、电容用于控制Vb和Ve电压,在上电时先给电容充电,Veb缓升直到三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