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和实际电路完全不一致

楼主(2020-10-30):
    设计了一个三极管输出电路,期望实现低有效,三极管使用MMBT3904LT1G,电路设计前使用Multisim做了仿真,没有问题,电路设计的也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一个续流二极管,但是三极管输出确实一直是高,各位大侠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实际电路中的DO1为单片机输出端口

网友:
    续流?二极管焊反了

网友:
    你这个开关电路设计有问题吧,三极管基极一直是高电平。电阻R1和R2之间用选择开关试一下,就是用开关模拟单片机的IO 口

网友:
    感觉没什么问题,你用探针看下每个回路或节电的电压,另外你这两个电源设置你看一下。

楼主:
    找到原因了,Q12原理图管脚和实物管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