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是否有絲印自動挪動到零件中心的SKILL (EDA365公司鎖權限不能執行)

楼主(2020-10-30):
    請問各位

    是否有絲印自動挪動到零件中心的skill
    (EDA365公司鎖權限不能執行)...

    麻煩大家了 謝謝.

网友A:
    为什么EDA365公司鎖權限不能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EDA365公司鎖權限不能執行?

    執行欓不能安裝~~~  ^^

网友(2020-12-25):
引用 楼主:
    執行欓不能安裝~~~  ^^

    从其他装过的电脑上将EDA365的文件拷过来,放在相应的文件夹里,然后改一下系统的环境变量“EDA365_Skill”,手动修改一下allegro.ilinit,加载EDA365_Skill_Load.il文件就可以了,理论上一样可以用,避免掉安装的这一步。可以试试看。

网友(2022-01-01):
    Vincent SKill V1.6版本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