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ESD保护时怎样维持USB信号完整性?

楼主(2020-10-30):
    ESD保护时怎样维持USB信号完整性?

网友:
    眼图研究显示ESD9L5.0ST5G对逻辑电平的影响极低,并且不会使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出现失真

网友:
    如果测得的信号迹线穿越模板的边线,那么信号质量就不可接受。

网友:
    USB使得数据在不同电子设备之间的传输更快更方便,对于那些使用USB2.0端口的产品而言尤为如此
    ESD保护器件在正常数据传输期间必须对信号保持透明状态,而在系统级ESD兼容性测试或应用现场中遭受实际ESD事件时,必须使受保护对象免受损伤或干扰。如今,设计人员面对着需要找到合适的ESD保护解决方案,既能保护敏感线路,又不增加会导致信号质量降低的电容的挑战。

网友:
    ESD器件的结电容大小是影响信号完整性的关键

网友(2021-01-06):
    保护敏感线路,又不增加会导致信号质量降低的电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