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常见基础知识有哪些?

楼主(2020-10-30):
什么是DTU
数据传输单元DTU(Data Transfer unit),是专门用于将串口数据转换为IP数据或将IP数据转换为串口数据通过无线通信网络进行传送的无线终端设备。广义地讲,在进行通信时,传输数据的链路两端负责发送数据信息的模块单元都称之为DTU,在它的作用下对所传信息进行格式转换和数据整理校验。狭义地讲,DTU一般特指无线通讯中的下位GPRS/CDMA发射终端设备。前者是一种模块,而后者则是设备。后面的介绍如果不加特别说明,都是指后者(下位发射终端设备)。
DTU有关的名词解释?
1)什么是上位机和下位机?
上位机和下位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通信中,有主从关系的一对设备,负责提交信息的终端设备是下位机,负责处理提交信息的设备是上位机。DTU设备大多数情况下就属于下位机,而负责处理DTU回传信息的数据中心就是上位机,典型的应用方式是多台DTU对应一个数据中心。但是上位机和下位机不一定都是一一对应,他们可以是一个下位机对应一个或多个上位机,也可以是一个上位机对应一个或多个下位机,具体的对应方式要视应用而定。
2)什么是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是指对下位机回传的信息进行采集、汇总和处理,并对下位机进行一定控制和管理的上位机系统,他包括完整的计算机硬件设备和特定的完整软件功能。
3)什么是全透明传输?
全透明传输就是对IP包不作任何操作和改变,只是简单的发送过程。通俗的讲就是,全透明传输时,数据在发送前和发送后的格式、内容都不发生变化,远端数据中心接收的数据与现场采集的数据是一样的,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发生变化,如果IP包有任何的操作和改变,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全透明了。
DTU工作原理
DTU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是由GPRS DTU端(客户端)发起的,服务器端通过发回反馈或接受通信来对DTU端做出响应。DTU端与服务器端共同组成了基于GPRSINTERNET网络通信的应用系统。相比DTU端,服务器端安装有更为复杂的应用程序,能够接受任何DTU端发起的通信请求,并时刻检测链路中的通信状态,从而实现实时数据采集、数据库服务等应用。
DTU端与服务器端的通信和协议转换的过程见下面的示意图:
DTU的四个核心功能
 1、支持自动心跳,保持永久在线
 2、提供串口数据双向转换功能
 3、内部集成TCP/IP协议栈
   4、支持参数配置,永久保存

北京奇迹物联的DTU方案,覆盖2G/4G/NB-IoT能够适应各种设备场景互联的需求,兼容性,适应性强,行业运用广泛。公司自主研发的DTU目前已经应用在工业物联网领域,小区自动售水,电力行业,智能零售等领域,推动物联网场景化应用不断前行

DTU测试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
在对DTU进行测试前,需要有以下条件:
1)一个公网IP地址或独立域名;
有些情况下,测试环境中的计算机由于在内部局域网,所以无法拥有独立的公网IP地址和域名地址,这样就需要通过拨号上网获得独立公网IP,也可以在测试环境中的路由器上设置DMZ主机映射或者端口映射来使计算机能够穿透内网,以便计算机可以与DTU能够进行正常应答。
2)一张开通GPRS数据业务的SIM卡(测试GPRS DTU必须),或者一张开通CDMA数据业务的UIM卡(测试CDMA DTU必须);
3)一台带有9Pin RS232串口的台式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或USBTTL);
这台计算机用来对DTU的参数进行设置和调整,同时在测试的时候,可以连接DTU作为虚拟数据源设备,通过串口调试工具与上位机数据中心收发数据。当然,这台计算机在满足条件1的情况下可以既是上位机数据中心,同时也是虚拟数据源下位机。但是在第二种测试目的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这么做,以免对测试本身产生怀疑。

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eSIM物联工场”

网友:
数据传输单元DTU(Data Transfer unit),是专门用于将串口数据转换为IP数据或将IP数据转换为串口数据通过无线通信网络进行传送的无线终端设备。广义地讲,在进行通信时,传输数据的链路两端负责发送数据信息的模块单元都称之为DTU,在它的作用下对所传信息进行格式转换和数据整理校验。狭义地讲,DTU一般特指无线通讯中的下位GPRS/CDMA发射终端设备。前者是一种模块,而后者则是设备。后面的介绍如果不加特别说明,都是指后者(下位发射终端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