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变压器

楼主(2020-10-30):
使用脉冲变压器激发超声波探头,用四个激发方波,不加探头时,脉冲变压器的输出为图一图二(示波器表笔已经乘10了),虽然后面有衰减震荡,但前四个波还是比较明显对应四个激发方波的。但当加了探头后,变压器输出波形就畸变为图三图四。请问如果想要使加探头前后波形尽量保持一致(或者使加了探头后的波形尽量较好)应该怎么做呢?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但当加了探头后,变压器输出波形就畸变为图三图四。

这句里面的“探头”恐为“负载”之误。

网友:
探头频率与脉冲频率是否一致?

网友:
超声波探头也是具有负载特性的,可以看看探头参数,功率要求,从驱动功率着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