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排针空焊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0-10-30):
TYPE-C排针空焊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印刷,贴片,回焊炉都在想办法,确实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排针长度小于PCB板厚度,锡膏厚度1.5-2.0厚度正常,印刷参数,压力6KG,速度60MM,脱模速度0.1,脱模距离0.4,贴片贴装正常。

网友:
兄弟你这是通孔作业吗?没有印刷后图片?从四个大的固定脚看上锡是可以的,只有小脚吃锡较少?锡量够吗?还是锡跑到板的另外一面去了?这样也看不到?

网友:
PCB 厚度,引脚长度,钢网厚度,开孔尺寸等方面都得考虑。

网友:
锡膏量是否经过了精确计算,感觉锡膏量少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