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助焊设计不合理会对PCBA制造工艺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2020-10-30):
    PCB助焊设计不合理会对PCBA制造工艺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当两个助焊焊盘边沿间距大于 0.2mm 以上的焊盘,按照常规焊盘对封装进行设计;当两个助焊焊盘边沿间距小于 0.2mm 时,则需要进行 DFM 优化设计,DFM 优化设计方法有助焊和阻焊焊盘尺寸优化。确保 PCB 制造时,阻焊工序的阻焊剂能够形成阻焊桥隔离焊盘。

网友:
    当两焊盘边沿间距小于 0.2mm,需要进行 DFM 设计,工程设计 DFM 方法有阻焊层设计优化和助焊层削铜处理;削铜尺寸务必参考器件规格书,削铜后的助焊层焊盘应在推荐焊盘设计的尺寸范围内,且 PCB 阻焊设计应为单焊盘式窗口设计,即在焊盘之间可覆盖阻焊桥。

网友:
    对于助焊焊盘过大导致两阻焊边沿间距过小,优先考虑削铜处理;对于阻焊焊盘设计过大的,优化阻焊设计,有效增加两阻焊焊盘边沿宽度,从而保证 PCBA 焊接质量保障。可见,助焊和阻焊焊盘设计之间的协调对提高 PCBA 可制造性及焊接直通率有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