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0-10-30):
黄色插装件串联在TC热电偶输入的两根信号之一的,商标是正写和倒写的两个V重合,字符第一行是  25D(这个应该是尺寸)  第二行 RF 09D。应该是过流保护用的,是PTC吗?

网友A:
    是射频相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射频相关的吗

不是,是一种保护器件。

楼主:
    从电路结构判断应该是PTC热敏电阻,250V耐压 0.09A

网友:
    对的,是PTC可重置保险丝。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