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编程问题

楼主(2020-11-02):
matlab编程时,P矩阵经过时间更新后变成半正定矩阵了,然后再进行量测更新时就不能cholesky分解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有那个程序吗?

网友:
请教一下程序,MATLAB里面chol分解得到的矩阵是上三角矩阵,无迹卡尔曼滤波里面的矩阵平方根是下三角矩阵吧,那MATLAB里面chol分解之后是不是应该转置,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