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多采用反相求和,而不采用同相求和电路?

楼主(2020-11-02):
为什么多采用反相求和,而不采用同相求和电路?

网友:
反相求和比同相求和精度高

网友:
反相求和,参考的是GND,同相求和,参考的是共模电压。
两个比较,区别还不够明显吗?

网友:
这个不会吧。对高速信号而言,反相放大器比同相放大器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