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对于只有一个输出端的时钟信号线,如何实现差分布线?

楼主(2020-11-02):
    对于只有一个输出端的时钟信号线,如何实现差分布线?

网友:
    一个输出不是单端线吗?单端线按单线布不就好了吗?

网友:
    要用差分布线一定是信号源和接收端也都是差分信号才有意义

网友:
    只有一个输出端的时钟信号是无法使用差分布线的
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