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移植时出现inline function 'coloured_LED_init' cannot b

楼主(2020-11-02):
board.c:127: error: inline function 'coloured_LED_init' cannot be declared weak
board.c:129: error: inline function 'red_LED_on' cannot be declared weak
board.c:131: error: inline function 'red_LED_off' cannot be declared weak
board.c:133: error: inline function 'green_LED_on' cannot be declared weak
board.c:135: error: inline function 'green_LED_off' cannot be declared weak
board.c:137: error: inline function 'yellow_LED_on' cannot be declared weak
board.c:139: error: inline function 'yellow_LED_off' cannot be declared weak
board.c:141: error: inline function 'blue_LED_on' cannot be declared weak
board.c:143: error: inline function 'blue_LED_off' cannot be declared weak
make[1]: *** [board.o] 错误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root/workspace/u-boot-2009.08/lib_ARM'
make: *** [lib_arm/libarm.a] 错误 2
[root@localhost u-boot-2009.08]#

出现错误,内嵌函数不能被声明为weak属性,打开lib_arm/board.c,定位到127行开始,将其注释掉,修改后结果如下:

void inline __coloured_LED_init (void) {}
//void inline coloured_LED_init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__coloured_LED_init")));
void inline __red_LED_on (void) {}
//void inline red_LED_on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__red_LED_on")));
void inline __red_LED_off(void) {}
//void inline red_LED_off(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__red_LED_off")));
void inline __green_LED_on(void) {}
//void inline green_LED_on(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__green_LED_on")));
void inline __green_LED_off(void) {}
//void inline green_LED_off(void)__attribute__((weak, alias("__green_LED_off")));
void inline __yellow_LED_on(void) {}
//void inline yellow_LED_on(void)__attribute__((weak, alias("__yellow_LED_on")));
void inline __yellow_LED_off(void) {}
//void inline yellow_LED_off(void)__attribute__((weak, alias("__yellow_LED_off")));
void inline __blue_LED_on(void) {}
//void inline blue_LED_on(void)__attribute__((weak, alias("__blue_LED_on")));
void inline __blue_LED_off(void) {}
//void inline blue_LED_off(void)__attribute__((weak, alias("__blue_LED_off")));

[root@localhost u-boot-2009.08]# make clean

[root@localhost u-boot-2009.08]# make

网友:
    u-boot移植时出现inline function 'coloured_LED_init' can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