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这个485电路输出端AB间加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0-11-02):
看了别人做的产品种的485电路如下,谁能帮忙解释下这个485电路输出端AB间加三极管的作用?谢谢

网友:
TVS管就是做防护的啊,因为针对485来说有远距离布线需求,需要考虑浪涌防护,一般AB线加TVS管时防差模,A线或者B线加TVS管到保护地是防共模干扰

网友:
你错看成三极管的话,这个管子应该是SOT-23封装,一般是防静电管,功率在300W左右,对于485通讯钳位电压通常在33V或以上,一般差模通讯线话很少会考虑浪涌,比如CAN通讯,主要为了提高通讯芯片的ESD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

有图啊!我都可以看见的。

网友:
    TVS管做防护的

网友: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