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备发包,没有arp响应udp发包能成功吗?

楼主(2020-11-02):
    我想问一下,我给别人发udp包,如果对面的板子没有做arp响应的功能,我 udp只设置了ip地址和端口,能发成功吗?如果不能的话,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设备发包的话需要手工写入静态ARP表项。静态ARP表项的配置方法根据你的设备不同使用的命令也不同,根据设备百度就出来。

网友B:
    如果你的发包设备是芯片的话,那么就需要写芯片的表项,这个就需要咨询芯片的FA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发包的话需要手工写入静态ARP表项。静态ARP表项的配置方法根据你的设备不同使用的命令也不同,根据设备 ...

    谢谢 我已经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发包设备是芯片的话,那么就需要写芯片的表项,这个就需要咨询芯片的FAE了

    能否具体一点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