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layout工程师面试题目,看看你会几题

楼主(2020-11-02):
1,PCB上的阻抗怎么控制?
2,信号线的传输速率是多少?
3,CMOS器件输入管脚在电路中要如何处理?为什么?
4,TTL电路不能直接驱动CMOS电路的原因是什么?
5,较长的时钟信号要走带状线的原因是什么?
6,四片ddr2顶底对贴布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试讲出其中六点。
7,ODT信号有什么作用?layout应如何处理?
8,VTT和VREF是否能共用?为什么?
9,ddr3的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
10,多片DDR3为什么优先走fly-by拓扑?

网友: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为了为什么要控制阻抗,高速信号怎么处理,数字信号时钟信号等

网友:
    感謝樓上兩位大大分享~

网友:
    答案呢?对我们初学者还是有点作用的呀

网友:
    期待答案
    3,CMOS器件输入管脚在电路中要如何处理?为什么?
   CMOS电路是高输入阻抗的器件,容易受到干扰,所以不用的输入端不允许

    悬空,可接电源或接地,输出端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