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IC(最大互信息系数)的特征选择

楼主(2020-11-02):
最大信息系数 maximal information coefficient (MIC),又称最大互信息系数。

特征选择步骤

①计算不同维度(特征)之间的MIC值,MIC值越大,说明这两个维度越接近。
②寻找那些与其他维度MIC值较小的维度,根据阈值选出这些特征。
③利用SVM训练
④训练结果在测试集上判断错误率

MATLAB代码:

  • clc
  • load train_F.mat;
  • load train_L.mat;
  • load test_F.mat;
  • load test_L.mat;
  • Dim = 22;
  • MIC_matrix = zeros(Dim, Dim);
  • for i = 1:Dim
  •     for j = 1:Dim
  •         X_v = reshape(train_F(:,i),1,size(train_F(:,i),1));
  •         Y_v = reshape(train_F(:,j),1,size(train_F(:,j),1));
  •         [A, ~] = mine(X_v, Y_v);
  •         MIC_matrix(i, j) = A.mic;
  •     end
  • end
  • MIC_matrix(MIC_matrix>0.4) = 0;
  • MIC_matrix(MIC_matrix~=0) = 1;
  • inmodel = sum(MIC_matrix);
  • threshold = sum(inmodel)/Dim;
  • inmodel(inmodel <= threshold) = 0;
  • inmodel(inmodel > threshold) = 1;
  • model = libsvmtrain(train_L,train_F(:,inmodel));
  • [predict_label, ~, ~] = libsvmpredict(test_L,test_F(:,inmodel),model);
  • error=0;
  • for j=1:length(test_L)
  •     if(predict_label(j,1) ~= test_L(j,1))
  •         error = error+1;
  •     end
  • end
  • error = error/length(test_L);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