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关系式表达,显示无法从 sym 转换为 logical

楼主(2020-11-02):
如果已知点(x,y)的坐标,比如x=[ 1 3 4 6];y=[2 4 5 7];点(x,y)和f的关系如下:
syms x y
t=x-2;q=y+1;
if  t>=0
      f=t+2*q;
else if  t<0
     f=2*t+q;
    end
end
f
直接先写点(x,y)和f的关系 ,显示无法从 sym 转换为 logical,请问怎样处理?

想要得到f在点(x,y)的数值,请问怎么写,谢谢大家!

网友:
if  t>=0
这个语句有问题的,x是符号型的,t=x-2也是符号型的,并没有对它们赋予具体的值,怎么判断t是不是大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