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可以在PCB中设置鼠标的步进尺寸吗,挪动器件移动太多了?

楼主(2020-11-02):
问下如何设置PCB里面鼠标的步进尺寸啊,挪一下动太多了

网友:
    改下栅格大小试试 view-grids-set global snap grids 或者最右上角符号那个

网友:
    设置好栅格大小,大范围鼠标,局部还是方向键定位准一些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主要是栅格

网友:
    鼠标步进的尺寸是不可以设置的,如果是将器件移指定距离,建议选中器件按 快捷键m,点击通过X,Y移动,在弹框中输入移动距离即可。

网友:
    设置格点或者是楼上按照xy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