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电路板中,多路开关(multiplexer)切换模拟量采样时,需要像AD转换芯片那样把...

楼主(2020-11-02):
多层电路板中,多路开关(multiplexer)切换模拟量采样时,需要像AD转换芯片那样把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分开吗?

网友:
    感觉要分的吧

网友:
    取决于MUX与ADC的切换速度,一般ADC的速度会高于MUX,所以建议放在ADC下方。当然,保险起见,可以在MUX下方也放一个磁珠的封装,调试时视具体情况来选择在哪进行单点连接

网友:
    加磁珠的这种处理好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