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的加热原理分析 微波炉不加热的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20-11-02):
微波炉加热原理
就是微波炉产生高频微波,直射或者反射到食物上,由于食物里面含有水分,而水分子是极性分子,被微波(电磁波)拉着交换转动,即发热。。。。。水分子存在于大多数食物中。水分子的“两端”分别带有正电荷和负电荷。电场会使水分子的正电荷端指向同一个方向。微波电场的正、负极方向每秒钟转换49亿次,水分子也不停地随之转换方向。随着水分子不断转向,彼此发生碰撞,相互摩擦进而产生热量。陶瓷和玻璃容器中不含水分,因而不会发热,但变热的食物会通过热传导使它们变热。
微波炉的外壳用不锈钢等金属材料制成,可以阻挡微波从炉内逃出,以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装食物的容器则用绝缘材料制成。微波炉的心脏是磁控管。这个叫磁控管的电子管是个微波发生器,它能产生每秒钟振动频率为24.5亿次的微波。这种肉眼看不见的微波,能穿透食物达5cm深,并使食物中的水分子也随之运动,剧烈的运动产生了大量的热能,于是食物"煮"熟了。这就是微波炉加热的原理。用普通炉灶煮食物时,热量总是从食物外部逐渐进入食物内部的。而用微波炉烹饪,热量则是直接深入食物内部,所以烹饪速度比其它炉灶快4至10倍,热效率高达80%以上。目前,其它各种炉灶的热效率无法与它相比。

微波炉不加热原因
一般分为低压故障和高压故障导致不加热。
1、低压故障一般是由于低压供电线路有问题,形成220V交流电压没有送往高压变压器或变频板,然后高压局部不工作惹起不加热。低压局部大多由于定时器损坏(机械式微波炉)或电脑板继电器损坏(电脑型微波炉)所致,还有少量微波炉因微动开关所致。
2、高压故障一般是由三大元器件引起的,高压二极管、磁控管、高压变压器。因品牌和运用时间长短的不同,三大元器件的损坏几率也存在差别,格兰仕微波炉不加热多数由于高压二极管短路所致按时间揣测,8年之内的微波炉不加热二极管短路惹起的比例多,8年之外的微波炉不加热磁控管造成不加热的多数。而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因为高压变压器损坏导致微波炉不加热,此类缘由较少。
高压二极管正常时,用万用表Rx10k挡测量,正向导通(有一定电阻),反向截止(电阻无穷大);用其他电阻挡测量正反向电阻均不通。高压二极管损坏多为击穿,即正反向都通。高压二极管损坏引起的故障现象有:烧高压保险,或微波炉运转不加热,微波运转不加热且噪音增大。
高压变压器正常时,测量两输入端之间电阻小于31-/,灯丝绕组阻值也很小近于OQ,高压绕组阻值较大在9011—150f1。高压变压器损坏多以高压绕组匝间短路居多。损坏后引起的现象有:运转电流增大有异味,或运行不加热、冒烟。
高压电容其容量在1卜F左右,内并联有一只9MQ电阻。正常时,将指针万用表置于Rx 10k挡,两表笔分别接高压电容两极,测量之初有一定阻值但不高,然后逐渐上升到9MQ左右;两极片对外壳电阻应为无穷大。实际维修中高压电容故障相对低,常见损坏形式是极片或绝缘木打火,个别为失效或击穿。高压电容损坏引起的现象有烧电源保险管或高压保险管、微波炉能运转但不加热等。
双向二极管将指针万用表置于Rxlok挡,两表笔分别接双向二极管两极,正反向电阻均应为无穷大。双向二极管击穿、漏电,一般会引起微波炉不加热或将电源保险烧断。检查时如 果没有该管,也可去除不用,去除后对电路的工作没有影响,但该机会失去高压过压保护功能。
相关连接:微波炉加热缓慢原因及故障分析
微波炉不加热故障排查
1、首先检查微波炉的供电电源正常。打开微波炉的外壳,检查发现机内保险丝烧断了,换一只10A保险丝管,开机试验,保险丝又被烧断。将变压器次级与高压电容器连接点插头拔下,再换用一只10A保险丝,开机工作正常。说明故障发生在变压器次级电路,检测高压二极管、磁控管均正常。检测高压电容器,发现它对机壳 (接地点)短路,造成通电开机立刻烧保险丝故障。更换同型号的高压电容器,故障排除。
2、该故障的检修方法与上例基本一致。但究竟是高压电容器,还是高压二极管、磁控管,需逐一检查,检查结果没有发现问题。用替换法逐一更换,当更换二极管后、再开机就不烧保险了、加热正常。这说明高压二极管有问题、而用普通万用表测量高压二极管是测不出来的,只能作粗测。
3、经分析判断应是磁控管上的热切断器误动作引起的。当炉腔温度升到145℃时热切断器动作,切断磁控管的供电电源;当温度下降到110℃时,热切断器又重新闭合,磁控管得电使微波炉工作而加热。该机只工作几分钟,而且食物未熟,炉腔温度不会超过145℃,所以怀疑热切断器性能不良而产生误动作。更换新品后,故障排除。在检修此类故障时,还应考虑到冷却风扇是否工作,如果风扇不转动,热量排不出去,致使温度升高,也能导致热切断器工作,切断磁控管的电源。
4、取出炉腔内玻璃转盘、转盘架等物,将微波炉翻过来让底朝上,取下中间一块盖板,再取出转盘电机。检查电机的电源接插件上有220V电压,说明电机自身有故障。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机线圈阻值为∞,开路,正常阻值一般为10~20kΩ。更换新电机,转盘工作正常。此例是因用户把微波炉放到厨房的地方特别潮湿,并且微波炉又长期不用,而使转盘电机的线圈霉断造成电机损坏的故障。提醒用户要注意微波炉的放置环境。
5、首先检查炉腔内的食物放的是否过多、功率分配器开关是否放在低火位置、电源电压是否偏低。在保证满足上述条件情况下,就可检查磁控管是否老化,可用手摸摸管子,如果感觉发烫,一般是管子老化了。另外,管子上的磁钢开裂也不能用了。该机是在饭店后厨房使用,环境特别潮湿,长期频繁的使用,造成磁控管接插件生锈,接触电阻加大,而使输入的电源电压偏低,引起加热太慢。经除锈及更换连接线后加热正常。
6、打开机壳将变压器次级高压电容器连接点插头拔下,再换用一只10A保险丝,开机后不再烧保险丝,这说明此故障在高压电路中。检查发现磁控管灯丝对其壳体本身短路,更换同型号的磁控管,故障排除。
微波炉加热故障及解决方案
微波炉可以正常运转,但是食物没有加热,是炉里面的磁控管、变压器、接地双向管(高压二极管)和高压电容器其中一件坏了,。 磁控管和接地双向管坏的可能性较大,电容容量下降也会导致炉工作时不发热,如有动手能力可自行拆检,先用万能表10K档量高压二极管,一个方向不通另一方向大概30~40K(不统一),如果正常就是磁控管了 把坏的拿到家电配件商店(也可叫他们代检查)对号买个新的装回去便可。电容容量下降因没电容表较难判别,不如连磁控管和高压二极管一并拿到市区,,找家信誉好的修理行或家电配件店,好好跟他们讲明情况,请其为你判别那件坏了,买件新的回去装上便行.这其间还需检查小保险管是否烧了,该补上的给补上

网友:
这个帖子水的可以

网友:
低压故障一般是由于低压供电线路有问题,形成220V交流电压没有送往高压变压器或变频板,然后高压局部不工作惹起不加热